网口烧写程序后,DSP处于未被烧录状态

楼主(2021-02-26):
随便给DSP芯片烧录一个程序(内附网口驱动程序),然后在通过网口给DSP烧录目标程序,但是烧录过程很顺利,表示应该是成功烧录到DSP了,最后的结果是DSP处于未被烧录状态,也就是说之前烧录的程序也被清除了,目标程序也没有被加载到DSP。是以太网芯片的问题,还是DSP的问题?6 c9 O  a* o/ \! D7 r

网友:
还是先排除一下硬件吧

网友:
    有请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