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遥控器解码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对于RF遥控器解码有几点疑惑:
1、解码方式跟红外解码有没有不同?
2、学习按键是什么意思?
重点帮忙解释一下第二点,谢谢大家。

网友:
    1.类似都是一串码,RF的无信号为低电平以两丶三态居多。2.不是像PT2262有对应的指拨开关设置,需要按学习钮以获取资料码后才能遥控。码的速率与格式是设计者已知的,不在笵围內的学习不成功。

网友:
    RF的编码与光通讯不同,这是二者的传输特性不同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网友:
    至于学习功能,就是通过软件分析、记录其它遥控器的协议,复制其它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