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工程的多个PCB在PADS下同时设计?

楼主(2021-02-27):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一个产品好几个PCB组装,将原理图,PCB设计成一个工程文件,方便布线的时候更换管脚定义同步。但带了新问题,PCB是各自独立的,设计到后期做ERC检查的时候跨板网络全都是错。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pads里面好像没什么办法实现系统性原理图设计,而且还要系统性关联pcb,不过这些问题mentor expedition 都可以实现,系统性原理图和系统性pcb,一个子原理图更改,相互关联的原理图就更改了,pcb随之更新就好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次设计在最后五分钟出错,本来没错,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反倒搞出错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