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DDR4 ibis模型 controller里面没有CLK Modle Name时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2021-02-27):
    如图。只有这几个。请问是不是用dqs替代这个??还是用ADDR这个
目前用了DQS这个。仿出来的时钟波形很差。还在找原因。
还有差分线的名字一个是CLK_0_T一个是CLK_0_C哪个是正极啊????

楼主:
    怎么没图了。。。。。图在这

网友A:
    可能是IBIS 模型的问题,-C 是负,-T 是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BIS 模型的问题,-C 是负,-T 是正

    OK感谢我研究了下感觉对方针波形来讲谁正谁负好像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