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PCB电路板质量的好坏

楼主(2021-02-27):
  如何区别PCB电路板质量的好坏

  随着对PCB电路板需求的增加,同时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厂家通过降低材料成本和工艺制作成本来获得低价来垄断市场,但是这样的电路板质量是很差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别PCB电路板质量的好坏呢?下面来为大家进行介绍。

  第一、优质的PCB线路板需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线路的线宽、线厚、线距符合要求,以免线路发热、断路、和短路;
  2、受高温铜皮不容易脱落;
  3、铜表面不容易氧化,影响安装速度,氧化后用不久就坏了;
  4、外形没有变形,以免安装后外壳变形,螺丝孔错位。现在都是机械化安装,线路板的孔位和线路与设计的变形误差应该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第二、从外观上分辨出电路板的好坏一般情况下,PCB线路板外观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1、大小和厚度的标准规则。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大小,客户可以测量检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
  2、光和颜色。外部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线路板能起到绝缘的作用,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点墨,保温板本身是不好的。
  3、焊缝外观。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零件易脱落的线路板,严重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外观好,仔细辨认,界面强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铜表面不容易氧化,影响安装速度,氧化后用不久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