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怎样给经过电感的VCC设置VRM

楼主(2021-02-28):
果电源芯片经过电感输出VCC1V2,这种情况怎么设置成VRM? ADS 里面是直接可以把电感设成VRM的,siwave中不知道咋设!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21-03-31):
同问,是不是可以吧电感设置为VRM

网友A:
    如果是做PDN阻抗或PI,远端影响不大,VRM可以设在DCDC输出滤波的电容上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PDN阻抗或PI,远端影响不大,VRM可以设在DCDC输出滤波的电容上

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