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的PCB文件文件中放置文本?

楼主(2021-03-01):
怎么在AD的PCB文件文件中放置文本?文本一帮放置在哪一层?怎样调节放置的层?

网友:
    工具选项栏有个A的标志,点一下就可以添加文本

网友:
    一般丝印在TOP层,你直接将层切到你想放的层,然后按照楼上的说法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切换到需要放置的层,然后在PCB中执行放置-字符串,就可以放置文本了。

网友:
    放置 字符串

网友:
    1.放置字符串,字体选择中文类型的,例如宋体,切换到中文,输入你想要的文字,这种方法适用于导出GERBER的方式,否则发给别人,如果没有对应的字体,就会变成乱码。
    2,利用第三方工具制作成图形,然后再导进来 例如AUTOCAD

    3 利用Altium Designer 2013 PCB Logo Creator插件,将文字先制作成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