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llegro 16.6导出的光绘文件,导入cam350 12.1中

楼主(2021-03-01):
【1】使用manufacture----artwork...打开出光绘的对话框

【2】增加需要的胶片(film)。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只有cross-section里定义的层,我这里是四层板:TOP-GND-POWER-BOTTOM。光绘文件中没有胶片的顺序,也没有铜皮的间距、厚度,需要使用另外的文件(一般就是txt或图片)说明。

【2.1】选择要添加的胶片中包含的层

举例,要添加的胶片名字为silkscreen_top,先代开Display----color/visibility...对话框

关闭所有层

再选中需要的层,这里只是board geometry中的outline和silkscreen,其他同理。选择需要的层后,点击apply生效。

【2.2】增加新胶片

在已有的胶片上右键---add

填入新的胶片的名字,并点击OK。新的胶片就会只包含color/visibility中使能的层。

【2.3】胶片示例

【2.4】出光绘的参数

【2.5】出光绘

点击film control下方的create artwork,进度条结束后,查看下日志。

【3】出钻孔文件

【3.1】NC drill

NC drill只包含圆形孔的信息

设置NC parameter,记得选中增强格式,包含了钻头信息。坐标精度和单位等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

scale factor的默认值就是1,可以不填。

确认正确后,点击drill按钮。

【3.2】NC route

对于椭圆和方形孔,需要使用铣刀做出来。

【3.2.1】nc_route_path

使用add----line,在board geometry----ncroute_path上沿着板的边框画一圈

使用add----text,在board geometry----ncroute_path上标注铣刀的方向,就是刚刚在ncroute_path层上画的line的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旁边分别写一个1和2。我这里是分别在板子的左上角和右上角。

【3.2.2】生成rou文件

manufacture--->NC---->NC Rroute,打开nc route对话框。

设置参数后点击route生成rou文件。

【3.2.3】删除rou文件中的注释

【4】导入cam350 12.1

【4.1】自动导入

打开cam350 12.1,新建项目,文件--导入--自动导入。

drl和rou文件需要单独导入。

【4.2】导入drl

file--->import---drill data

选择drl文件,设置导入格式,务必和allegro导出时的一致

【4.3】导入rou文件

file--->import---mill data...

【5】保存cam350项目文件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