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小信号电路中一段很短的铜线所具有的电阻重要吗?

楼主(2021-03-01):
在小信号电路中一段很短的铜线所具有的电阻重要吗?* n7 p5 f0 M6 S) d$ Z

网友:
    印制PCB线路板的导电带做得比较宽,增益误差会降低

网友:
    在模拟电路中通常使用比较宽的导电带为好,但是许多印制线路板的设计者(和印制线路板设计程序)更喜欢采用最小宽度的导电带以便于信号线的布置

网友:
    在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计算导电带的电阻并分析其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很棒棒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