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3-01):
PCB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网友:
pcb板的过孔,按其作用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信号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对信号影响最小) 2、电源、地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分布电感最小) 3、散热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热阻最小)

网友:
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

网友:
注意:信号在换层的过孔,就是一个阻抗的不连续点,信号的回流路径将从这里断开,为了减小信号的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必须在信号过孔的周围打一些地过孔提供最短的信号回流路径,减小信号的emi辐射。这种辐射随之信号频率的提高而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