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转化Allegro PCB时报错

楼主(2021-03-01):
下面几张图片分别是当时设置状态以及报错报告

两种设置报错一致,请各位大神看一下是什么问题,allegro版本16.6,HyperLynx版本 9.4.1,谢谢各位!

网友A:
确实是报错一致,帮你问问我师傅楼主,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报错一致,帮你问问我师傅楼主,别急。

先谢过大神,我折腾了一天也没折腾出结果,现在在尝试先导出ODB++文件,再导入软件,可惜ODB++文件导出也报错……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先谢过大神,我折腾了一天也没折腾出结果,现在在尝试先导出ODB++文件,再导入软件,可惜ODB++文件导出也 ...

系统变量里找到path变量名,添加extraca.exe的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