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要控制好地孔的间隔,多打地孔是允许的吗?。。。。

楼主(2021-03-01):
只要控制好地孔的间隔,多打地孔是允许的吗?在五分之一的波长为间隔打地孔没有问题吗? 假如我为了保证多层板的地的连接,多打地孔,虽然没有隔断,那会不会影响地层和电源层的完整呢?

网友:
    如果电源层和地层的铜皮没有被隔断影响是不大的

网友:
    在目前的电子产品中,一般EMI的测试范围最高为1Ghz。那么1Ghz信号的波长为30cm, 1Ghz信号1/4波长为7.5cm=2952mil。也即过孔的间隔如果能够小于2952mil的间隔打,就可以很好的满足地层的连接,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

网友:
    一般我们推荐每1000mil打地过孔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