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R&SSMB100A信号源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03-01):
    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本仪器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调试、维修时应有防静电装置,以免造成仪器受损。

    2、请勿在高温、高压、潮湿、强振荡、强磁场士强辐射、易爆环境、防雷电条件差、防尘条件差、温湿度变化大等场所使用和存放。

    3、请在相对稳定环境中使用,并提供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校准测试时,测试仪器或其他设备的外壳应良好接地,以免意外损害。

4、当熔丝熔断后,请先排除成因故障。注意!更换熔丝以前,必须将电源线与交流市电电源切断,把仪表和被测线路断开、将仪器电源开关关断,以避免受到电击或人身伤害。并仅可安装具有指定电流、电压和熔断速度等额定值的熔丝。

5、信号发生器的负载不能存在高压、强辐射、强脉冲信号,以防止功率回输造成仪器的*损坏。功率输出负载不要短路,以防止功放电路过载。当出现显示窗显示不正常、死机等现象出现时,只要关一下机重新启动即可恢复正常。

    6、为了达到zui佳效果,使用前请先预热30min。

7、非专业人员请勿擅自打开机壳或拆装本仪器,以免影响本仪器的性能,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维修时应有防静电装置

网友:
    很棒棒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