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常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是效率问题。

楼主(2021-03-01):
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常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是效率问题。而整机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开关管的损耗,在我们的电路和器件选定后,开关管的开关波形测量很重要,可以根据它的数据来判断和改善开关工作状态。那么在利用示波器进行这项测试时应该如何正确操作和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开关电源中有两大主题:提高效率和提高可靠性。

网友:
效率就要测损耗,损耗主要集中在开关管和磁性元件上

网友:
为此我们应该通过示波器测量开通损耗、截止损耗、导通损耗,同样的对变压器和电感能测量其磁芯损耗和动态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