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动收发电路可以达到115200的波特率吗?

楼主(2021-03-01):
最近搞一个TTL转RS485的电路,想做成自动收发的那种,但调试了好久,最高波特率只能到57600,如果到115200的话,收发数据都有问题。 所以请教一下大侠们,利用MAX485芯片做自动收发时,是否能达到115200的波特率,这是否和485芯片有关?

网友:
减小485总线上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
减小到4.7K了。再减小没啥效果了。

网友:
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波特率是19200,两个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为300ms,一直不断发送。出现了少概率数据断开现在,就是突然不能发送了。跑的FreeRTOS,没有出现跑死跑飞的情况。开发板上使能485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上485自动收发电路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你的自动收发具体指什么?两个关键点,RE使能的处理,是否长距离120欧,最好上图描述

网友:
    应该不行。主要原因在于外部电路搭建的自动收发电路,是利用偏置电阻对进入接收状态的485总线进行驱动,所以驱动能力有限而且芯片进入接收状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使得波特率比较低。真需要这个功能的话,试一试MAX13487芯片咯,内置了自动收发电路。

网友:
    When DI is low, the device always drives the bus low.
    When DI is high, the device drives the bus for a short
    time,
    then disables the driver and allows the external
pullup/pulldown resistors to hold the bus in the high
state (A-B > 200mV). During each low-to-high transition
of DI, the driver stays enabled until (A-B) > VDT, and
    then disables the driver, letting the pullup/pulldown
    resistors hold the A and B lines in the correct state.
这是MAX13487的自动换向电路工作原理,我标黑体字的部分应该是关键。用驱动器去改变总线状态,这样驱动电流比较大,状态变化就快,然后才用偏置电阻去维持高状态。

网友:
    可以做到的,

网友:
    1、可以达到,但通常仅限实验室环境或者短距离无干扰场景;
2、但是建议考虑实际环境情况,比如1KM距离时是否还能保证稳定的通讯?现场存在较大干扰时是否还能保证稳定的通讯?
    3、可以看下你们自己的规格指标是什么?满足既定的规格指标即可;

网友:
    MAX13488E这类可以自动收发

网友:
    你是自己搭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出来吗,用芯片是可以实现的,稳定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