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地址线仿真过冲和眼宽的取舍

楼主(2021-03-01):
    如下图
蓝色为统一线宽的波形相对平滑一点。
当对地址线做了容性负载补偿后,红色波形过冲比较大。但是眼图余量多了30%请问哪个更重要。要用哪种方式

楼主:
    30PS不是30%

网友A:
    哪里可以看出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看出过冲了

红色不是有个回勾吗?蓝色比较顺滑

网友B:
    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做的仿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什么软件做的仿真,学习一下

Sig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