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解决锡膏使用中的故障?

楼主(2021-03-01):
如何去解决锡膏使用中的故障?
  1、锡膏储存环境,如果温度过高或过低,对焊膏和活化剂的粘度有什么影响?
  答:过高的温度会降低焊膏的粘度;活性剂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松香,它在260摄氏度时会被锡分解,所以锡浴温度不能太高。

       2、锡膏储存环境温度过低,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储存温度低。焊剂的组成包含约1%-2%重量的粘合剂(树脂)。主要目的是防止焊膏滴落和焊料表面再氧化。当温度低于2℃时,树脂会结晶并破坏原有的分子结构。当温度恢复到常温时,焊膏的性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3、如何确保锡膏有一个良好的储存环境?
  答:锡膏不用时,应及时放回冰箱。未密封的焊膏应尽可能在24小时内使用,并且当将其放回冰箱时,不应与未密封的焊膏放在一起。再次使用时,仍需预热。
  4、使用锡膏后如何解决虚拟焊接问题?
  答:查明锡膏储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是否符合标准,刷锡过程是否符合标准。如果两者都不符合标准,你可以找你单位的工程师来解决。
  5、锡膏使用时图形错位?
  答:原因是印刷对应的钢板没有达到预设位置。操作接触时,锡膏与钢板对接产生偏差,导致图形错位。
  解决方法:操作前调整钢板,然后测试图中是否有错位。
  6、使用焊膏时,如果量太多,如何解决?
  答:数量过多的主要原因是模板没有调整大小,导致尺寸过大;如果钢板和印刷电路板之间的距离太大,桥将被连接。
  解决方案:工作前,如果窗户太大,应进行测试和调整。设置印刷电路板与钢板之间距离的参数;清洁模板。

网友:
储存温度低。焊剂的组成包含约1%-2%重量的粘合剂(树脂)。主要目的是防止焊膏滴落和焊料表面再氧化。当温度低于2℃时,树脂会结晶并破坏原有的分子结构。当温度恢复到常温时,焊膏的性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