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设置

楼主(2021-03-01):
    我有一块板子需要两个不同的网络短起来 我在规则设置里选中了短路允许 为什么还是不能短路

网友:
    直接设置同一个网络不就OK啦

楼主:
    本来可以同一个网络 但是因为是GND网络  最后铺地的话全部连上  需要靠近管脚连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可以同一个网络 但是因为是GND网络  最后铺地的话全部连上  需要靠近管脚连上

啊这,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需要在特定的地方与GND短路  其他地方不用短路

网友B:
    强行接在一起,不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行接在一起,不管短路

    每次重新覆铜都会变化

网友C:
    AD 有一功能, Net-Tie ,可以實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 有一功能, Net-Tie ,可以實現。

可否說詳細一點,謝謝

网友:
    E 文版,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說詳細一點,謝謝

已上傳文檔,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