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印制电路板的机械设计应该考虑什么因素?

楼主(2021-03-02):
常用印制电路板的机械设计应该考虑什么因素?

网友:
    1 )适合于印制电路板制作的最佳面板尺寸;
    2) 面板安装孔、支架、夹板、夹子、屏蔽盒和散热器的位置;
3) 对于较重元器件合适的固定装置;

网友:
    元器件安装的合适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