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制作

楼主(2021-03-02):
我想做一个DC插头的PCB封装,插口封装是椭圆形的,槽孔也是椭圆形的。

但是在padstackEditor软件中只有圆形和方形两个形状可选。应该怎么办?

网友:
应该要先在start里面选择<thru pin>然后下面应该可以选择形状,选择oblong那个,然后应该就可以设置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