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igrity提取substrate的S参数问题

楼主(2021-03-02):
    求助问题1:只使用过power si提取过PCB的S参数,请教大神们,基板的S参数也是用power si提取么?

求助问题2:基板也可以用power si提取的话,基板使用的板材材料,power si软件没有自带,怎么添加材料(叠层设置里)?

求助问题3:以往的使用过程中发现,在叠层设置时,手动添加PCB材料,进行仿真时会报错,但是用修改软件自带材料的参数可以正常运行。求助大神们分享sigrity 手动添加pcb/基板材料 教程。

网友:
    我之前好像见过一个类似的问题 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