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A 测试是通过什么数据得到的,可以通过示波器的什么测量方法得到该数据?

楼主(2021-03-02):
SOA 测试是通过什么数据得到的,可以通过示波器的什么测量方法得到该数据?

网友:
SOA 就是安全工作区域测量

网友:
它是用来判断功率器件的可靠性的,当出现短路或启动加电等时,超过安全工作区域的可能是仅有的几个周期,而且这也是不易被察觉的

网友:
但器件受到的影响不至于损坏,但对器件来说也是一种积累,器件的裕量可能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