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示波器出现白屏等故障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3-02):
    示波器出现白屏等故障该如何处理?

网友:
    首先轻轻拍打机器,是否会出现反复,如果恢复,则说明是连接问题

网友:
    去掉示波器外部连接,并去掉探头,再重启示波器,如果故障消失,就要检查外部接口,是否有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