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经过RC后电压会多8mV左右?

楼主(2021-03-02):
    有霍尔电流采样经过运放跟随后再经过RC送到ADC采样,进过RC后电压多8个mV,
正常采样是准的,电流小时会误差较大,比如A点电压1.5V,B和C点也是1.5V,到D点就1.508V,

网友:
    设计中也遇到类似问题,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跟帖,等高人指点

楼主:
    STM32G474的adc脚还有比较器功能,但还没找到配置方法

网友A:
    Input Offset Voltage for Different Devices

网友(点评):
这和输出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R9后面D点的电压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Offset Voltage for Different Devices

    测量了跟运放没关系,ADC输入口悬空有3.6V电压输出,觉得跟软件配置有关,作为输入口不应该有电压输出才对

网友:
    其实更像测量基准点和测量误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G474的adc脚还有比较器功能,但还没找到配置方法

好複雜的控制!

    ADC Input 好像會先經過運放,搞懂應該半條命就沒了!

    opamp_out can be redirected internally to an ADC channel by setting OPAINTOEN bit. In this case, the I/O on which is mapped the OPAMPx_VOUT is free and can be used for another purpose.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G474的adc脚还有比较器功能,但还没找到配置方法

STM32G 內部運放可以設定成追隨Followe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複雜的控制!

谢谢,也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