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incon优化

楼主(2021-03-02):
我在用fmincon优化求最小成本,但是出现:User supplied objective function must return a scalar value.求助大神!代码如下:

function f = adn(x)                  %主动配电网层目标函数
global  A b WT PV j1 PA  Psub          %全局量
ADN=0;
for j=1:24
    ADN=ADN+Psub(j,1)*A(j,1);        %输电网部分的电价*电量
    ADN=ADN+x(j+768,1)*b;            %(输电网+DG1)部分的电价*电量
    ADN=ADN+x(j+792,1)*b;            %(输电网+DG1+DG2)部分的电价*电量
    ADN=ADN+WT(j,1)*b;               %(输电网+DG1+DG2+风电)部分的电价*电量
    ADN=ADN+PV(j,1)*b;               %(输电网+DG1+DG2+风电+光伏)部分的电价*电量
    ADN=ADN+j1(1,j)*PA(j,1);         %(输电网+DG1+DG2+风电+光伏+聚合站)部分的电价*电量,即配电网运行成本
end
f=ADN;

clc
clear all
global A b WT PV  PL j1 PA Psub
A= [680; 675; 650; 645; 640; 635 ;710; 820 ;870; 920; 975; 960; 910; 860; 795 ;830; 925; 1240; 1210; 930 ;860 ;800 ;740;        685];  %输电网24小时趸售电价 元/MWh
b= 400;                                                                                                    %可再生分布式电源电价(=上网电价-补贴电价)元/MWh
j1=[500 475 450 443 437 469 563 669 700 744 781 763 713 650 600 625 863 1063 1000 738 663 600 563 475];                            %聚合站24小时实时交易电价 元/MWh
WT = [0.92 ;0.84; 1.04; 1.10 ;1.04 ;1.17; 1.17; 1.20; 1.12; 0.97 ;1.00; 0.90; 1.13 ;1.27 ;0.84 ;1.12; 1.04 ;1.16; 0.94 ;1.40; 1.40; 1.40; 1.36; 1.40];%风力发电24小时输出功率 MW
PV = [0; 0;0; 0; 0; 0.08; 0.27; 0.43; 0.70; 0.84; 0.96; 0.99; 0.99; 0.95; 0.85; 0.58; 0.37; 0.13; 0; 0; 0; 0; 0; 0];                                  %光伏发电24小时输出功率 MW
WW=WT+PV;   %风电、光伏发电出力之和 MW
PL2=[0.066;0.066;0.067;0.071;0.078;0.088;0.09;0.09;0.075;0.09;0.084;0.085;0.084;0.083;0.085;0.09;0.096;0.097;0.101;0.102;0.093;0.086;0.078;0.072];    %节点2的24小时负荷数据(节点1为平衡节点) MW
PL3=[0.057;0.056;0.057;0.061;0.068;0.078;0.081;0.08;0.065;0.08;0.074;0.075;0.074;0.073;0.075;0.081;0.086;0.087;0.091;0.092;0.083;0.076;0.068;0.062];  %节点3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4=[0.087;0.086;0.087;0.091;0.098;0.108;0.111;0.11;0.095;0.111;0.104;0.105;0.104;0.103;0.105;0.111;0.116;0.117;0.121;0.122;0.113;0.106;0.098;0.092]; %节点4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5=[0.027;0.026;0.027;0.031;0.038;0.048;0.051;0.05;0.035;0.051;0.044;0.045;0.044; 0.043;0.045;0.051;0.056;0.05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节点5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6=[0.027;0.026;0.027;0.031;0.037;0.048;0.051;0.05;0.035;0.051;0.044;0.045;0.044; 0.043;0.045;0.051;0.056;0.05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节点6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7=[0.167;0.166;0.167;0.171;0.177;0.188;0.191;0.19;0.175;0.191;0.184;0.184;0.184;0.183;0.185;0.191;0.196;0.207;0.201;0.202;0.193;0.186;0.178;0.172]; %节点7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8=[0.167;0.166;0.167;0.171;0.177;0.188;0.191;0.189;0.175;0.191;0.184;0.184;0.184;0.183;0.185;0.191;0.196;0.207;0.201;0.202;0.193;0.186;0.178;0.172];%节点8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9=[0.027;0.026;0.027;0.031;0.037;0.048;0.051;0.049;0.035;0.051;0.044;0.044;0.044;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 %节点9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0=[0.027;0.026;0.027;0.031;0.037;0.048;0.051;0.049;0.035;0.051;0.044;0.044;0.044;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节点10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1=[0.012;0.011;0.012;0.016;0.022;0.033;0.036;0.034;0.02;0.036;0.029;0.029;0.029;0.028;0.03;0.035;0.041;0.052;0.046;0.047;0.038;0.031;0.023;0.017]; %节点11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2=[0.027;0.026;0.027;0.031;0.037;0.048;0.051;0.049;0.035;0.051;0.044;0.044;0.045;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节点12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3=[0.027;0.026;0.027;0.031;0.037;0.048;0.051;0.049;0.035;0.051;0.044;0.045;0.045;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2;0.053;0.046;0.038;0.032];%节点13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4=[0.087;0.086;0.087;0.091;0.097;0.108;0.111;0.109;0.095;0.111;0.104;0.105;0.105;0.103;0.105;0.11;0.116;0.127;0.121;0.122;0.114;0.106;0.099;0.092];%节点14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5=[0.027;0.026;0.027;0.03;0.037;0.049;0.051;0.049;0.035;0.051;0.043;0.045;0.045;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2;0.054;0.046;0.039;0.032]; %节点15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6=[0.028;0.027;0.028;0.03;0.037;0.049;0.051;0.049;0.035;0.051;0.043;0.045;0.045;0.043;0.045;0.05;0.056;0.067;0.061;0.061;0.054;0.046;0.039;0.031]; %节点16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7=[0.028;0.027;0.028;0.03;0.037;0.049;0.051;0.049;0.036;0.051;0.043;0.045;0.044;0.044;0.045;0.05;0.056;0.067;0.061;0.061;0.054;0.046;0.039;0.031]; %节点17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8=[0.058;0.057;0.058;0.06;0.067;0.079;0.081;0.079;0.066;0.071;0.073;0.075;0.074;0.074;0.075;0.08;0.086;0.097;0.091;0.091;0.084;0.076;0.069;0.061]; %节点18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19=[0.057;0.056;0.057;0.059;0.066;0.078;0.08;0.078;0.065;0.07;0.072;0.074;0.073;0.072;0.074;0.079;0.085;0.095;0.09;0.09;0.083;0.075;0.068;0.06];    %节点19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0=[0.057;0.056;0.057;0.059;0.067;0.078;0.08;0.088;0.065;0.07;0.072;0.074;0.073;0.072;0.074;0.08;0.085;0.09;0.09;0.09;0.083;0.075;0.068;0.06];      %节点20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1=[0.056;0.056;0.057;0.059;0.067;0.078;0.08;0.088;0.065;0.07;0.072;0.074;0.073;0.072;0.074;0.08;0.085;0.085;0.09;0.09;0.083;0.075;0.068;0.06];     %节点21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2=[0.056;0.056;0.057;0.059;0.067;0.078;0.08;0.088;0.065;0.07;0.072;0.074;0.073;0.072;0.074;0.08;0.085;0.085;0.09;0.09;0.083;0.075;0.068;0.06];     %节点22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3=[0.056;0.056;0.058;0.059;0.067;0.078;0.08;0.088;0.065;0.07;0.082;0.074;0.073;0.072;0.074;0.08;0.086;0.085;0.09;0.09;0.083;0.075;0.068;0.06];     %节点23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4=[0.386;0.386;0.388;0.389;0.397;0.408;0.41;0.41;0.395;0.4;0.402;0.404;0.403;0.402;0.404;0.41;0.416;0.415;0.42;0.42;0.413;0.405;0.398;0.39];       %节点24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5=[0.386;0.386;0.388;0.389;0.397;0.408;0.41;0.41;0.395;0.4;0.402;0.404;0.403;0.402;0.404;0.41;0.416;0.416;0.42;0.42;0.413;0.405;0.398;0.39];       %节点25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6=[0.026;0.026;0.028;0.029;0.037;0.048;0.05;0.05;0.035;0.04;0.042;0.044;0.043;0.042;0.044;0.05;0.066;0.056;0.06;0.05;0.053;0.045;0.038;0.03];      %节点26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7=[0.026;0.026;0.028;0.029;0.037;0.048;0.05;0.05;0.035;0.04;0.042;0.044;0.043;0.042;0.044;0.05;0.066;0.056;0.06;0.05;0.053;0.045;0.038;0.03];      %节点27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8=[0.026;0.026;0.028;0.029;0.037;0.048;0.05;0.048;0.035;0.04;0.042;0.044;0.043;0.042;0.044;0.05;0.066;0.056;0.06;0.05;0.053;0.045;0.038;0.029];    %节点28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29=[0.086;0.086;0.088;0.089;0.097;0.108;0.11;0.108;0.095;0.1;0.102;0.104;0.103;0.093;0.104;0.11;0.126;0.116;0.119;0.11;0.113;0.106;0.098;0.089];    %节点29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30=[0.166;0.166;0.168;0.169;0.177;0.188;0.21;0.188;0.175;0.18;0.182;0.184;0.173;0.173;0.184;0.19;0.206;0.196;0.199;0.19;0.193;0.186;0.178;0.169];   %节点30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31=[0.116;0.116;0.118;0.119;0.127;0.138;0.15;0.138;0.125;0.13;0.142;0.134;0.123;0.123;0.134;0.14;0.156;0.146;0.149;0.14;0.143;0.136;0.128;0.119];   %节点31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32=[0.176;0.176;0.178;0.179;0.187;0.198;0.21;0.198;0.185;0.19;0.192;0.194;0.193;0.193;0.194;0.2;0.216;0.206;0.209;0.2;0.203;0.196;0.188;0.179];     %节点32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33=[0.026;0.026;0.028;0.029;0.037;0.048;0.06;0.048;0.035;0.04;0.042;0.044;0.043;0.043;0.044;0.05;0.056;0.059;0.059;0.05;0.053;0.046;0.038;0.03];    %节点33的24小时负荷数据 MW
PL=[PL2L3L4L5;PL6;PL7;PL8;PL9;PL10;PL11;PL12;PL13;PL14;PL15;PL16;PL17;PL18;PL19;PL20;PL21;PL22;PL23;PL24;PL25;PL26;PL27;PL28;PL29;PL30;PL31;PL32;PL33];  %IEEE33节点系统24小时各节点负荷数据 MW
Pij=zeros(768,1);         %初始化输电网电量(Psub即Pij)MW(32条支路32*24=768)
PDG1=zeros(24,1);         %初始化分布式电源给DG1电量 MW
PDG2=zeros(24,1);         %初始化分布式电源DG2电量 MW
Psub=zeros(24,1);         %初始化Psub矩阵
PA=zeros(24,1);           %初始化主动配电网与聚合站交易电量 MW
SA=zeros(24,1);           %初始化聚合站电池容量 MWh
x0=zeros(864,1);          %变量初始化
%%%%%%%%%%%%%%%等式约束%%%%%%%%%%%%%%%%%%%%
Aeq=zeros(793,864);       %等式约束系数矩阵初始化
beq=zeros(793,1);         %等式约束结果矩阵初始化
for i1=1:793
%%%%%%%%%%%%有功功率平衡等式约束%%%%%%%%%%%%%%%%%%%%%
    if i1>=1&&i1<=144          %节点2-节点7这些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if i1>=145&&i1<=168        %节点8是带PV的节点:Pij+PV=PL即Pij=PL-PV
         Aeq(i1,i1)=1;
         beq(i1,1)=PL(i1,1)-PV(i1-144,1);
    end
    if i1>=169&&i1<=312        %节点9-节点14为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if i1>=313&&i1<=336        %节点15是带PEV的特殊节点:Pij+PA=PL
         Aeq(i1,i1)=1;
         Aeq(i1,i1+504)=1;
         beq(i1,1)=PL(i1,1);
    end
    if i1>=337&&i1<=384        %节点16-节点17为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if i1>=385&&i1<=408       %节点18是带DG1的特殊节点:Pij+PDG1=PL
        Aeq(i1,i1)=1;
        Aeq(i1,i1+384)=1;
        beq(i1,1)=PL(i1,1);
    end
    if i1>=409&&i1<=456       %节点19-节点20是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if i1>=457&&i1<=480      %节点21是带WT的特殊节点:Pij=PL-WT
        Aeq(i1,i1)=1;
        beq(i1,1)=PL(i1,1)-WT(i1-456,1);
    end
    if i1>=481&&i1<=648      %节点22-节点28为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if i1>=649&&i1<=672     %节点29为带DG2的特殊节点:Pij+PDG2=PL
        Aeq(i1,i1)=1;
        Aeq(i1,i1+144)=1;
        beq(i1,1)=PL(i1,1);
    end
    if i1>=673&&i1<=768      %节点30-节点33为非特殊节点:Pij=PL
        Aeq(i1,i1)=1;
        beq(i1,1)=PL(i1,1);
    end
%%%%%%%%%%%%%%%%%充放电电池容量等式约束%%%%%%%%%%%%%%%%%%%%
   if i1>=792&&i1<=792
       Aeq(i1,i1+72)=1;      %对应电池容量SA
       for i2=1:24
           if i2<=i1-768
               Aeq(i1,i2+816)=1;
           end
       end
       beq(i1,1)=5.4;        %5.4MWh
   end
%%%%%%%%%%%%%%充放电容量平衡约束%%%%%%%%%%%%%%%%%%%%%%%%
   if i1>=793&&i1<=793       %对应S24=5.4MWh
       Aeq(i1,i1+71)=1;
       beq(i1,1)=5.4;
   end
end
%%%%%%%%%%不等式约束%%%%%%%%%%%%%%%%%%
A=zeros(48,864);         %初始化线性不等式约束系数矩阵
b=zeros(48,1);           %初始化线性不等式约束结果矩阵
for i3=1:48
     if i3>0&&i3<=24                                %约束条件VI<0.5,(PA)t-1.5(PA)t-1<1.5(WW)t-1-(WW)t
         A(i3,i3+816)=1;                           %对应(PA)t的系数
         if i3==1
             A(i3,840)=-1.5;                       %1时刻的上一时刻为24时,对应t=1时刻的(PA)t-1的系数
             b(i3,1)=1.5*WW(24,1)-WW(1,1);         %对应t=1时刻的不等式约束结果矩阵
         else
             A(i3,i3+815)=-1.5;                    %对应其他时刻(PA)t-1的系数
             b(i3,1)=1.5*WW(i3-1,1)-WW(i3,1);      %对应其他时刻的不等式约束结果矩阵
         end
     end
      if i3>24&&i3<=48                              %约束条件VI>-0.5,(-PA)t+0.5(PA)t-1<(WW)t-0.5(WW)t-1
         A(i3,i3+792)=-1;                          %对应(PA)t的系数
         if i3==25
             A(i3,840)=0.5;                        %1时刻的上一时刻为24时,对应t=1时刻的(PA)t-1的系数
             b(i3,1)=WW(1,1)-0.5*WW(24,1);         %对应t=1时刻的不等式约束结果矩阵
         else
             A(i3,i3+791)=0.5;                     %对应其他时刻(PA)t-1的系数
             b(i3,1)=WW(i3-24,1)-0.5*WW(i3-25,1); %对应其他时刻的不等式约束结果矩阵
         end
      end
end
%%%%%%%%%%%%%%%%%%上下限约束%%%%%%%%%%%%%%%%%%%%
Ib=zeros(864,1);                    %初始化下限矩阵
Ub=zeros(864,1);                    %初始化上限矩阵
for i4=1:864                        %Ib Ub赋值
    if i4>0&&i4<=768                %Pij上下限:3.73>=Pij>=0 MW,其中3.73MW为配电网中日最大有功负荷需求
        Ib(i4,1)=0;
        Ub(i4,1)=3.73;
    end
    if i4>=769&&i4<=792              %DG1功率上下限:3>=PDG1>=0 MW
        Ib(i4,1)=0;
        Ub(i4,1)=3;
    end
    if i4>=793&&i4<=816              %DG2功率上下限:3>=PDG2>=0 MW
        Ib(i4,1)=0;
        Ub(i4,1)=3;
    end
    if i4>=817&&i4<=840              %聚合站充电功率上下限:2>=PA>=-2  MW
        Ib(i4,1)=-2;
        Ub(i4,1)=2;
    end
    if i4>=841&&i4<=864              %电池容量上下限:5.4>=SA>=1.08 MWh
        Ib(i4,1)=1.08;
        Ub(i4,1)=5.4;
    end
end
%%%%%%%%%%%%%%%%成本优化%%%%%%%%%%%%%%%%%%%%%%%
[x,fval1] = fmincon(@adn,x0,A,b,Aeq,beq,Ib,Ub);
for i5=1:768
    Pij(i5,1)=x(i5,1);
end
for i6=1:24
    PDG1(i6,1)=x(i6+768,1);
    PDG2(i6,1)=x(i6+792,1);
    PA(i6,1)=x(i6+816,1);
    SA(i6,1)=x(i5+840,1);
end
for i7=1:24
sub(i7,1)=x(i7,1)+x(i7+24,1)+x(i7+48,1)+x(i7+72,1)+x(i7+96,1)+x(i7+120,1)+x(i7+144,1)+x(i7+168,1)+x(i7+192,1)+x(i7+216,1)+x(i7+240,1)+ x(i7+264,1)+x(i7+288,1)+x(i7+312,1)+x(i7+336,1)+x(i7+360,1)+x(i7+384,1)+x(i7+408,1)+x(i7+432,1)+x(i7+456,1)+x(i7+480,1)+x(i7+504,1)+x(i7+528,1)+x(i7+552,1)+x(i7+576,1)+x(i7+600,1)+x(i7+624,1)+x(i7+648,1)+x(i7+672,1)+x(i7+696,1)+x(i7+720,1)+x(i7+744,1);
end
disp(['运行成本:',num2str(fval1),'元']);
subplot(2,1,1);
plot(PA,'b-','LineWidth',1.5);
hold on
grid on

网友:
应该是fmincon函数里面的变量参数代入错误了,你再检查一下,可能是里面某个需要输入数值的变量你输成了向量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