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音频解码器 AD1933 参考电路

楼主(2021-03-02):
    请问大家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吗,有具体的参考电路吗?

网友A:
    DAC芯片大同小异,手里如果有类似的,都可以拿来参考,电源滤波处理好,数字部分I2S总线和模拟部分划分好,模拟部分使用差分或单端要确定好,需要选择相关运放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芯片大同小异,手里如果有类似的,都可以拿来参考,电源滤波处理好,数字部分I2S总线和模拟部分划分好, ...

datasheet也没有推荐电路,除了电源滤波,担心有些其他pin脚需要连接bypass电容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也没有推荐电路,除了电源滤波,担心有些其他pin脚需要连接bypass电容等

芯片手册上的管脚说明已经说的很具体了,照做就行,另外处理好输出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