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后期PCB优化

楼主(2021-03-02):
    本次使用的“PCB环境”为“altium Designer 16.1.11”;

    在“AD工程”中,对“PCB文件”而言,但“PCB板”的线路连线很多时,其“线路”在“工厂制作”时,推荐进行“泪滴”、“敷铜”操作,其不仅可提高“PCB板”的“稳定性”,也可从部分程度上“减少PCB布线数目”;

对“AD”的“后期PCB优化”,主要有以下2部分:“添加泪滴”、“添加敷铜”:

    1、“添加泪滴”:

    在“添加泪滴”时,在“PCB”环境下,执行:“Tools”-----“Teardrops.......”,弹出如下窗口:

    泪滴设置

无泪滴

有泪滴

如上所示:“有泪滴”的 “PCB连线”在“焊盘连接处”会有“圆弧形过渡”,其能有效提高“成品板”的整体性能;

2、“添加敷铜”:

    在“添加敷铜”时,在“PCB”环境下,单击下图位置“图标”:

    敷铜1

    弹出如下窗口:

敷铜2

    然后,在“Connect to Net”后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敷铜网络”,多选择为“GND”,之后单击“OK”后,鼠标即可变成“十字光标形状”;

    最后,人为“手动绘制敷铜区域”,之后即可“自动生成敷铜”;

    “敷铜”示意图如下:

    敷铜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由于“敷铜网络”为“GND”,因此可直接使用“GND敷铜网络”代替“GND连线”,而不需“特意考虑GND走线方式”;

由于对“PCB”而言,所有的“干扰”都可以归结于“GND问题”,而此种“GND连线方式”可有效降低“GND回路阻抗”、为电路提供更加便利的“供电回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使用极为普遍;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