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之二

楼主(2021-03-02):
二 照相底片制作工艺
A .光绘制作底片
1.问题:底片发雾,反差不好

原因                解决方法
(1)        旧显影液,显影时间过长。                (1)        采用新显影液,显影时间短,底片反差好(即黑度好)。
(2)        显影时间过长。                (2)        缩短显影时间。

2.问题:底片导线边缘光晕大

原因                解决方法
(1)        显影液温度过高造成过显。                (1)        控制显影液温度在工艺范围内。

3.问题:底片透明处显得不够与发雾

原因                解决方法
(1)        定影液过旧银粉沉淀加重底片发雾。                (1)        更换新定影液。
(2)        定影时间不足,造成底色不够透明。                (2)        定影时间保持60秒以上。

4.问题:照相底片变色

原因                解决方法
(1)        定影后清洗不充分。                (1)        定影后需用大量流动水清洗,最好保持20分钟以上。

B.原片复制作业

1.问题:经翻制的重氮底片图形变形即全部导线变细而不整齐

原因                解决方法
(1)        曝光参数选择不当。                (1)        根据底片状态,进行优化曝光时间。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