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没问题,却还是显示有飞线是为什么?

楼主(2021-03-0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我在DRC检查之后没有报错,但是负片层的一块切割的电源却显示有飞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你可能没开未连接网络检查

网友B:
    过孔没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开未连接网络检查

    第二天打开就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没有网络

第二天打开就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