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基本操作之增加元素-----D码操作

楼主(2021-03-03):
增加元素-----D码操作

    新建一个D码:   在左边选择一个空的D码号,然后在右边的Shape中选择一个D码的形状,最后输入其数值即可建立起一个新的D码供使用了。
   如:建立一个Round,然后在Diameter中输入这个圆的直径就可以了。

删除D码:Edit->Delete 移动光标选择要删除的元素即可完成。

改变D码:进入Aperture Definition,选择新的D码形状替代当前正使用的D码形状就行了。

1. Flash:增加焊盘。

2. Line:增加线。

3. Polygon:增加多边形或铜皮。
   铜皮有非矢量(Raster)和矢量(Vector)两种,可设置填充铜皮与边框线的距离。注意用于填充的边框必须为封闭。

4.Polygon Void:截除填充部分。

Line:线

Circle:圆

Text:增加字符,可以在任意一层上添加文字说明。
 Style(风格)按钮是用来设置文本的字体、大小、对齐方式、字间距的。在D码列表中选择合适的D码,在层列表中选择文本所在的层。字符设置也可在TextStyle中进行

Rectangle:增加方框。

Circle:增加圆。

Center-Radius:中点-半径

3-Points:3点

8. Arc:增加弧。

Center-Angle:中点-起点

3-Points:3点

2-Points:2点

  增加D码前,必须先选好D码,再执行命令。

网友:


网友:
这个窗口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