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组数据在另一组数据中的位置

楼主(2021-03-03):
假设我有一个列向量x,x是已知的,维数为m×1。另一个列向量t,t也是已知的,维数为n×1.
现在我要找到t中各点在x中的位置。即对每一个t(j),找到i,使得x(i)<t(j)<x(i+1)。
如果t(j)<min(x),则i==1;
      t(j)>miax(x),则i==length(x)
要求使用数组操作,不能使用循环。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假设x, t一定是递增的(!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那么下列代码应该可以达到楼主要求

m = length(x); n = length(t);
[y i] = sort([x; t], 'ascend');
k = find(i>m);
k = k - [1:n]';
k(k<1) = 1; k(k>m) = m;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