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根据零件location同时点亮多个零件?

楼主(2021-03-03):
AD中怎么根据零件location同时点亮多个零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Allegro中用过,AD不知道

网友:
点亮是什么意思 ?选中吗?  我只知道 可以 用 “find similal objects” 选相同X,或相同 Y 的零件。

网友:
    CTRL+欲高亮的物件 = 單一個物件高亮
    CRTL+"SHIFT"+複數欲高亮的物件 = 多個物件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