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射极三极管电路中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

楼主(2021-03-03):
下图中为什么共射极三极管电路中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

网友:
可能是你RC太小了,改大点试试

网友:
怎么电压表串联在集电极?

网友:
电流负反馈,和RE有关的。配置的电阻有点问题。

网友:
    有相位差吧,示波器的波形是咋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