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接口通信开发有哪些

楼主(2021-03-03):
常用的接口通信开发有哪些

网友:
    http协议通信

网友:
    tcp通信效率较高,主流框架使用较多的时netty框架,mina框架用的少了,netty框架主流的时4.*版本,5.*版本的不是很受欢迎。netty框架使用较多,非常优秀的,使用时,要注意消息的结束标识,和消息设定大小,否则可能消息部分缺失或收不到。

网友:
    webservice使用的较少,通信写起来比较复杂,老系统还会用,主要写接口生成类时,对方接口必须时写好了,可以调用通,才可以在本地生成使用的类。也有优点,以前跨系统,跨语言的解决方案,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mq通信

    通过mq消息中间件,分成了消息的消费方和生产方,将二者解耦合,只要消息的报文内容格式没有变化,无论双方怎么变,都对对方没有影响,使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