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Cadence16.6的skill能应用到17.2上吗,如果可以,具体如何操作呢,谢谢!

楼主(2021-03-03):
求教大神,cadence16.6的skill能应用到17.2上吗,如果可以,具体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
一般16.6用的skill在17.2上也是可以的,除了个别可能函数有变的会用不了,绝大部分都是OK的,另外加密成ile的文件可以直接在17.2上加载,如果是编译成cxt格式的则需要用17.2的il_allegro.exe重新编译成cxt才可以在17.2上加载使用,16.6的il_allegro.exe编译出来的cxt文件是无法被17.2读取的。基本情况就这样,具体还得看你的skill文件!

网友:
    可以用啊,你难16版本的加载方式加载试试,

网友:
    我的il 文件大部分可以用,,,scr废了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