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详解展频技术是如何搞定时钟信号的辐射的

楼主(2021-03-03):
    为什么时钟信号比数据信号更容易引起辐射超标?
    并且做了试验,如果认真看过的话,就会明白,周期性的信号是窄带频谱,特定的频率的幅值会很高,这对认证测试来说非常的不利。而一般时钟信号都是周期信号,这在电路中是少不了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改造下时钟的频谱,同时又不影响功能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展频技术。
    展频技术的应用
    展频技术经常用于解决辐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音频功放,需要接LC滤波器。就有的厂家通过展频技术,推出不需要LC滤波器的IC,比如下面这个。
    还有专门的展频时钟芯片,用于降低EMI
    那么问题来了,展频怎么就能解决辐射问题呢?
    如何展频
    展频,通常理解,就是将窄带频谱扩展为宽带频谱,让能量不集中到某一个频率点,将能量分散到多个频率点。
    我们知道,时钟信号通常都是周期信号,它的频谱就是窄带的,能量集中。要想将它的频谱进行扩宽,那肯定要对时钟信号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呢?
    原本的时钟信号每个周期都是一样的,周期时间长度也一样,为Tclk。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微调,比如先将每个时钟周期比上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加长一点点,累计n个周期之后,再将每个时钟周期比上一个时钟周期缩短一点点,再累计n个周期,如此循环。
    这样时间一定的话,包含总的时钟周期的个数是不变的,但是里面的时钟信号的每个周期都是不一样的,如下图。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会有几个参数。
    一个是调制速度:就是完成一次循环的时间,也就是2n*Tclk,这个时间的倒数就是调制速度对应的调制频率。
    一个是调制深度:调制后,会有最长的时钟周期,也有最短的时钟周期,它们相对原始周期长度有一个差值,这个差值除以原来的时钟周期,就是调制深度,是个百分数。
    还有一个是调制方式:前说的是时钟周期长度线性增加或者减小,这种方式叫线性调制方式,线性调制方式如下所示:
    在中间虚线位置时,时钟的周期不变,也就是频率不变。在三角波顶端时,时钟周期变到最小,也就是频率变到最大,为f+△f。
    这个三角波的频率就是调制速度,它一般远小于时钟频率,在30Khz-60Khz左右。
    调制深度就对应△f,一般实际变化量很小,小于3%。
    现在我们知道了展频之后的信号是什么样的,那么它真的能将窄带频谱变为宽带频谱吗?我们下面画出它的频谱。
    展频后的频谱
    1、为了减小计算量(量大电脑内存不够用),我们让时钟的频率为1,调制速度为时钟的千分之一,即0.001Hz,调制深度为2%。
    2、为了更为清楚的看到展频之后的频谱,我们对1Hz基频来个特写。
    调制之前1Hz的幅度是0.63,调制之后最高幅度为0.15。如果db来表示,那么就是降低了20log(0.63/0.15)=12.7dB。
    3、上图对应的是调制深度为2%,我们降低调制深度为1%,再来看看频谱。
    调制深度为1%的频谱幅度最高为0.2,如果用db来表示,那么就是降低了20log(0.63/0.2)=9.96dB。
    两者对比,可看到,调制深度越大,频谱越宽,幅度越小,对EMI的抑制作用也就越好。不过呢,调制深度大了,时钟频率变化越大,引起电路时序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4、如果调制深度不变,改变调制速度会怎么样呢?
    将调制速度从0.001改为0.0001,即降低10倍,调制深度为2%,频谱如下图。
    频谱幅度最高为0.05,如果db来表示,那么就是降低了20log(0.63/0.05)=22dB。
    可以看到,调制速度降低,对EMI的抑制作用越好。不过通常不会低于30Khz,因为20Khz就处于人耳可听到的范围,为了避免产生噪声,不会再低了。
    小结
         1、 展频技术可以将窄带频谱变成宽带频谱,能够对辐射有抑制作用
         2、调制速度越慢,调制深度越大,抑制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