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个接地平面使其遭受地噪声的可能性很小,留下来的接地噪声问题还有什么不能j

楼主(2021-03-03):
你说一个系统使用一个接地平面使其遭受地噪声的可能性很小,留下来的接地噪声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解决?

网友:
    尽管有一个接地平面,但是其电阻和电感却不为零,倘若外部电流源足够强,它将影响精密的信号

网友:
    通过合理地排布印制线路板,使大电流不能流到影响精密信号产生接地电压的区域,这个问题就能减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