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中对地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1-03-03):
    • 当电路中有电机时,尤其是电压比较高的电机,一定要将控制电和动力电的地隔离开。如果不隔离,电机一启动,控制电路就可能不正常,比如复位、通信不正常等。
    • 如果是有单独的电机驱动,那么主控板和驱动器的地最好也分开,实在不行也可以共地。
    • 如果是自己做的驱动,最好将控制地,动力地,屏蔽层(外壳),这三者隔离开。
    • 如果有将控制地和屏蔽层(外壳)连接在一起的驱动器,在上电之前一定要测一下外壳是否有和其它电路短接,如果短接了高一点的电压,就会通过外壳串进来,在通过控制地进入弱电控制电路,烧坏控制部分
    • 如果是通过一个电源供电,控制电通过这个电源转换得到,那么最好使用隔离电源
    • 比较安全的接法如下图所示:

            图中是一个总电源供电,总电源直接作为动力电供给驱动器,通过两个隔离电源转换之后供给主控和驱动器的控制电,注意这里一定要用隔离电源,不然控制电的地和动力电的地连接在一起,容易干扰。另外条件受限的话,可以去除一个隔离电源,即主控电和控制电共用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
    最好将控制地,动力地,屏蔽层(外壳),这三者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