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光刻时,为何出现光刻效果不好?

楼主(2021-03-03):
芯片光刻时,为何出现光刻效果不好?

网友A:
    显影是很关键的一部,显影液和光刻胶是接触式的反应,也是从上而下的作用。常用浸泡式和喷洒式。

网友:
    涂覆的膜层比较薄,厚度均匀性也比较好,负胶比较厚,正胶的分辨率高于负胶,刻蚀工艺常用正胶、负胶做lift-off工艺较多。一般负胶也比同级别的正胶贵上不少。因此能用正胶的地方还是用正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影是很关键的一部,显影液和光刻胶是接触式的反应,也是从上而下的作用。常用浸泡式和喷洒式。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