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好坏判断_自恢复保险丝型号识别

楼主(2021-03-03):
保险丝作为电器不可缺少的入口保护,保护电器,维护方便,电器坏了,首先考虑保险丝是否烧着,如何判断自恢复保险丝好与坏?方法有哪些?普通保险丝测试简单,自恢复保险丝测试比较复杂。

(1)从外观上看,有烧焦、烧焦、烧焦的味道,立刻宣告坏掉,进行交换。

(2)数字万用表电阻器档(R档)检测,红黑表笔各自触碰被测保险管的两边,检测无反映表明保险管已坏立即拆换。

(3)替换法或接线法(谨慎使用),更换一个新的保险管或立即用一到二根小铜线接线保险管两边接电源观查家用电器工作中一切正常就可以判断以前的保险管坏掉立即拆换。

(4)查询家电产品主要参数使用说明,明确全自动修复保险管的工作中主要参数:规范工作中电流量,较大工作标准电压,较大常见故障电流量等。

(5)用功率大的可调稳压电源輸出电流量设定为全自动修复保险丝的规范工作中电流量串连到一个灯炮控制回路的电源电路中,灯一切正常则保险管一切正常。

(6)用大功率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设定自动恢复保险丝的最大工作电压

更换保险丝时,请注意规格。如果保险丝太大,将不会保护电器,如果太小,将影响电器的正常运行。

自恢复保险丝型号识别

自恢复保险丝家喻户晓,自恢复保险丝好比电池;你一开电保险丝就开始工作,等到电流过大,保险丝就起保护作用了。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元件,采用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

自恢复保险丝种类有很多种,看客户需求,因为自恢复保险丝很多种,很多种品牌;所以自恢复保险丝型号识别也比较困难。例如:

自恢复保险丝贴片型号:ASMD1206-010不懂保险丝的人肯定看不出来,ASMD是集电通一个固定型号,1206是代表体积;010是代表电流0.1A

自恢复保险丝插件型号:A72-050A是集电通的一-个L0GO,72是代表72V,050是代表电流0.5A。

网友:
用大功率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设定自动恢复保险丝的最大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