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组合示波器?

楼主(2021-03-03):
什么是组合示波器?( c% }7 a8 A1 Y5 W

网友:
组合示波器是一种把模拟示波器和数字存储示波器(DSO)两者的能力和优点结合在一起的示波器。

网友:
当组合示波器被设置成 DSO 时,用户可以用它来进行自动参数,测量,存贮采集的波形进而制作硬考贝

网友:
同时,在需要的时候还能具有模拟示波器的无限分辨率以及熟悉而可信的波形显示,并且使用组合示波器时,不管信号重复速率的高低,都可获得最亮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