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 TX+和TX-可以交换顺序

楼主(2021-03-03):
    网络变压器的 TX+和TX-可以交换顺序吗
    如下图:改成TXOP0接变压器的TD-,TXON0接变压器的TD+

网友:
    可以交换,对边也要调整。

网友:
    我的看法,如果T2 的pin1、3对调的话,那pin16、14也应该对调。否则就要PHY芯片支持极性自动转换(polarity reverse)才行吧?

网友:
    成对对接可自动协商,但单向+-不能交叉

网友:
    可以交换的,这个PHY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电压一个是电流,而且是模拟信号,还是差分的,也就是说不管电流往哪流,它们要的是差。而且我也都换过,都成~~~

网友:
    还能这么玩,有结果要分享呀

网友A:
    行不行主要看芯片,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自适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主要看芯片,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自适应了

TX和RX交换功能比较常见,极性交换则有不少PHY不支持。。。。。。

网友:
    這種網絡訊號的變壓器,內部P/N端口結構原理是一樣的,所以可以互換,最好是親自試驗才會更有印象..

网友:
    可以的,测试过,但是对端也要交换比较稳妥

网友B:
    因为目前的PHY芯片都是自适应的,在网络变压器与PHY的差分的TX+, TX-, 是可以交换的(都是一边变压器中驱动耦合到变压器的另一端),不用去管网变压器那边的连接。同样的是TX+,TX- 还可以与RX+,RX—l两对交换连接都是可以的。(因为是自适应的)

网友C:
    为什么要交换?不换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目前的PHY芯片都是自适应的,在网络变压器与PHY的差分的TX+, TX-, 是可以交换的(都是一边变压器中驱 ...

    自适应还是要看具体芯片吧,支持收发交换的比较多,支持极性交换的相对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交换?不换更好

    有时候为了方便走线顺一点,会考虑调换信号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适应还是要看具体芯片吧,支持收发交换的比较多,支持极性交换的相对比较少。。。。。

    TX+与TX-, RX+,RX-都是可以交换的。基本上目前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疑问,你自己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尽量不换,交换的话两边记得同步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与TX-, RX+,RX-都是可以交换的。基本上目前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疑问,你自己操一下就可以了 ...

比如用过的W5500就不支持自动极性翻转。。。。。其他还有很多,所以具体用的时候要仔细查看所选用的芯片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