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UOUT 怎么制作跳线元件?

楼主(2021-03-03):
pads Logic中把两个相同功能的网络分开,需要用0R电阻或跳线,Layout 中,0R电阻多个零件太浪费,希望用跳线做成个元件,怎么制作类似0 OHM的跳线元件?

网友:
做两个焊盘加个丝印不就可以了。

网友:
    跳线不是都是插件的吗?做个插件的封装元件就可以了嘛,或者layout也可以添加跳线的

网友:
    我们都是用0欧

网友:
    用铁丝做跳线的成本比0欧的成本要高,还是用0欧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跳线是不是指那种为了星型布线而增加的强行改变网络名的特殊跳线,如果是这种的话,一般是做两个相邻的焊盘(短接),物理上是导通的,所以不需要贴0欧电阻。不过开短路检查时,会报错,需人工确认。

网友:
    一般是做两个相邻的焊盘(短接),后期检查DRC要特别查看,确保没错,就好了

网友:
    佈線時調用JUMPER這個指令,即可達成你要的。

网友:
    就是做两个很小的焊盘,0间隙,没有阻焊层和钢网层,不同网络连两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