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21.1.1 启动缓慢,在Starting GUI manager 界面卡住几分钟,如何提高启动速度?

楼主(2021-03-03):
AD21.1.1 启动缓慢,在Starting GUI manager 界面卡住几分钟,如下图,

请问如何提高启动速度?

同一个安装包,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启动只要十多秒就能进入操作界面。。

网友A:
    Windows版本升级到19043.844后卡住现象消失了.6700HQ,16G,SSD笔记本.升级之前3~5分钟吧.升级后第一次进入程序,平均需要22秒.
    第二次进入程序,平均需要12秒.19042.804,19043.804版本里AD21.1.1,AD20.2.7都发生进入AD程序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升级到19043.844后卡住现象消失了.6700HQ,16G,SSD笔记本.升级之前3~5分钟吧.升级后第一次进入程 ...

台式机: Windows版本: 18363.592 ,I7-9700F@3GHZ, 32G RAM,   显卡:NAVIDIA Quadro P2000 ,GUI manager 界面卡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升级到19043.844后卡住现象消失了.6700HQ,16G,SSD笔记本.升级之前3~5分钟吧.升级后第一次进入程 ...

    之前安装过AD20.2.3, 启动程序时卡11 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升级到19043.844后卡住现象消失了.6700HQ,16G,SSD笔记本.升级之前3~5分钟吧.升级后第一次进入程 ...

    下班试了一下笔记本: MacBook Pro 13,1   Windows版本: 18363.1256 ,  I5-6360U@2.0GHZ, 8G RAM,   显卡:Intel  Graphics 540,
    安装过AD21.1.1, 启动程序时16秒左右。

网友(2021-07-19):
    我也遇到了卡在starting GUI manager,任务栏管理器,分析X2的等待任务,发现在等待网络连接,打开上网管理发现此软件处于禁止访问网络状态,将其允许联网后顺利进入界面,重新禁止访问网络后没有出现卡的情况,另外360会影响X2的启动,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网友:
    一次又一次美丽的错误

网友(2021-08-30):
    最近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经过查资料,发现AD一直在等待网络连接。那么接下来就是禁用网络,由于进不去界面,软件内的设置就没有办法操作,只能设置防火墙的入站和出站规则,详细操作是:防火墙——高级设置——新建程序的入站和出站规则,选择阻止连接,接下来再正常启动即可,这是通用的办法。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同样版本的AD,在另一台电脑上(没有连接任何网络)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出现问题的电脑连接的是公司的内网(无法连接外网),在公司绘制PCB需要用到公司的数据库,按照通用办法,在禁用AD联网以后,将无法使用公司的数据库。最终解决方法是,不设置入站规则,在AD卡在GUI启动的界面,拔掉公司内网网线,待成功启动完成后,再将网线插上,如此问题解决。

网友:
    Windows版本升级到19043.844后卡住现象消失了.6700HQ,16G,SSD笔记本.升级之前3~5分钟吧.升级后第一次进入程序,平均需要22秒  第二次进入程序,平均需要12秒.19042.804,19043.804版本里AD21.1.1,AD20.2.7都发生进入AD程序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