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串口通信,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1-03-03):
当主机发送数据时(RTX),接收端能接收数据,本机同样能接收数据,当接收机发送数据,本机却接收不到,这是什么情况. z3 [1 ]$ c& F

网友:
    首先从硬件找原因,看看485电路的收发引脚和使能引脚配置正确着没,然后修改波特率从最低的波特率开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