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问题

楼主(2021-03-03):
mcu不用的管脚悬空,会不会容易被干扰?严重的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
有些情况下会的,例如DDR,如果电路上有预留DDR没有贴的话,相当于悬空,即使加了屏蔽罩,静电也很容易干扰进去导致系统卡死重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