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后期检查未布的线

楼主(2021-03-03):
在“AD工程”中,对“PCB文件”而言,但“PCB板”的线路连线很多时,仅靠“肉眼”无法有效快速识别是否存在“未布的线路”;而“PCB”存在“未布的线”时,做出的“PCB板”是100%无法实现功能的;

因此必须在“PCB绘制完成”后,进行“后期校验处理”;

对“AD”后期检查“未布的线”,主要有以下2种方法:“DRC校验”、“Report校验”:

1、检查“未布的线”:

在检查“未布的线”时,主要有2种方法:

i)、对“单层板”和“双层板”而言,可使用“DRC校验”进行检查,在“PCB环境下”执行:“Tools”----“Design Rule Check...”,弹出窗口如下:

DRC操作1

单击“红色区域”的“按钮”,即可自动弹出如下窗口:

DRC操作2

如上所示,重点关注“Un-Routed Net Constraint(All)”后面的“数字”,其即表示“未布的线”的“条数”,若“不为0”,则表示“存在未布的线”;

ii)、对“多层板”(≥4层)而言,推荐额外进行“Report校验”,在“PCB环境下”执行:“Reports”----“Board Information...”,弹出窗口如下:

Report校验1

如上图所示,单击“红色区域”的“Report...”,则会自动弹出如下“窗口”:

Report校验2

如上图所示,单击“红色区域”的“Report”,则会自动弹出如下“窗口”:

Report校验3

如上图所示,重点关注图中“红色区域”的“数字”,其表示“完成布线”的“百分比”和“未布线路”的“条数”;此时若是“Routing completion”未达到“100%”,则表示“存在未布的线”,“Connections remaining”表示“未布线路”的“条数”;

网友:


网友: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不過還是會做透視線的動作,避免線拉得不夠完整,或最後做補淚滴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