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控制阻抗?不控制阻抗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2021-03-03):
为什么要控制阻抗?不控制阻抗会有哪些影响?, J* d: o: a, ]7 c  `

网友:
    肯定要控制啊

网友:
    控制阻抗很重要,看你是什么信号线,一般单端线是50欧姆,差分是100欧姆,但也要看实际情况,有些信号有特殊要求,例如75欧姆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信号完整性,减少反射,衰减等,射频方面的阻抗要求特别重要,一个天线最基本的指标就是阻抗,例如蓝牙在2.4GHZ的阻抗最好控制在50欧姆左右,如果偏差过大,天线性能会变差,实际用起来就是连不上,掉线等等,而且也会影响发射功率,灵敏度等等。不同通信方式在不同频段的阻抗都有要求。一般也就是高速信号,或者敏感信号线,时钟等等起关键作用的要严格把控阻抗,如果不涉及高速,射频等,阻抗很多时候都被忽略,因为在这情况下整好阻抗性能优化不大。

网友:
    你把信号现象成水流,阻抗想象成水渠,快速的水流遇到宽窄不一的水渠,会反射浪花。

网友:
    楼上的比喻好形象啊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学到了3333333

网友:
    比喻恰当

网友:
    比喻非常形象

网友:
    楼上很形象

网友:
    减少信号反射,衰减

网友:
    控制阻抗可以降低信号的无码率,提高稳定性

网友:
    不控制阻抗,emi问题,信号质量问题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