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库删掉2d线,出现此情况,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3-03):
    pads封装库删掉2d线,出现此情况,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没遇到过

网友:
    出现这种一般就会闪退了,试试选择板卡特性,更改一下板框宽度,或者在规则里面,先把宽度范围设置好,这应该是规则里范围小了,然后实际用大了,PADS时不时崩溃是因为规则出问题了,也有时候重启PADS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切换到另一种模式,ROUTER模式再删掉你要搞的2D线,再切回去原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