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arning Deprecated declaration/函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3-03):
1,warning Deprecated declaration/函数/ - give arg types

该函数如果没有参数就要在括号里加“void”

例如:函数定义

void TP_GetAdXY()
{
    int adx,ady;
    adx=Read_X();
    ady=Read_Y();
    //*x=adx;
    //*y=ady;
 Lcd_ColorBox(adx,ady,adx+10,adx+10,Red);

函数声明

void TP_GetAdXY();

就会出现下面警告

USER\ADS7843.h(77): 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TP_GetAdXY - give arg types

如果是下边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警告

void TP_GetAdXY(void)
{
    int adx,ady;
    adx=Read_X();
    ady=Read_Y();
    //*x=adx;
    //*y=ady;
Lcd_ColorBox(adx,ady,adx+10,adx+10,Red);
}

函数声明

void TP_GetAdXY(void);

2,USER\main.c(39): warning:  #223-D: function "TP_GetAdXY" declared implicitly

函数没有声明

在使用函数之前一定要声明

3,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HEAP(startup.o)

ROM和RAM区域不正确

4,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在最后一行加个回车

网友:
